弘基KALG0求助,板号LA-4494P Rev:1.0

楼主(2017-01-01):
待机0.01,3V,5V都有,开机0.38停下就掉电了,有时候能跑到0.87,跑到0.87的时候电压都出来了,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的,有没有修好过的,难道桥有问题?
掉电

网友:
大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电容工作不良

网友:
查下为何电流有时候0.38 有时候0.87

网友:
温控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 0.38应该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