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 开机使用 一会 几滴滴 关机

楼主(2017-01-01):
这个问题 应该是通屏 有修好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一样的  用一会关机 查下相关供电温控等

网友:
机器没过保吧?
滴滴关机后能否马上触发?
排除一下软件及温控

网友A:
我修好过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怎么修好的。可以 告诉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在吗    告诉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