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11 系统在线升级后停在一个倒下的机器人画面,身上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怎么解...

楼主(2017-01-01):
vivo 系统在线升级后停在一个倒下的机器人画面,身上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扣下电池在开机这是这个样子,进recovery也进不了,会自动开始刷机,然后停在倒下的机器人画面,请有经验的大师指导下

网友A:
线刷试试看,或许能好

网友:
莫非升级成砖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刷试试看,或许能好

卡刷刷好了,谢谢

网友:
是的,不过卡刷就刷好了,百度好像root过的这款手机升级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