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版号LA-6751P内接显示外接不显求指点

楼主(2017-01-01):
联想G470版号LA-6751P内接显示外接不显求指点:RGB对地值75欧电压零V,15脚CRT_DDC_CLK_CONN:5V 14脚JVGA_VS:5V 13脚JVGA_HS:5V 12脚CRT_DDC_DAT_CONN:5V.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显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是南桥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芯片坏了吗

你断开显卡供电 屏蔽独显试试

网友:
VGA接口所要检查信号:RGB/行场/DAT/CLK线路元件到桥的连通性,及PCH的CRT模块供电

网友:
差VGA借口的数据总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