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260 BGA 返修台发热砖不加热了

楼主(2017-01-01):
上下风都正常,唯独那预热的发热砖一个都不加热,预热的开关也开了,温控表一直闪,如图,请教各位前辈这是哪里的问题,是那个温控表头坏了吗?怎么调都不加热了。

网友:
都不发热了,那可能是控制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A:
你左右中间加热开关大开了没

网友:
砖都不热最大可能是供电回路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左右中间加热开关大开了没

都开了,没反应

网友:
控制部分有问题

网友:
cf260,可以咨询一下迅维的bga售后技术员,实在不行,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
找迅维 BGA技术员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开了,没反应

你找讯胃售后

网友:
控制器坏了吧  找售后

网友:
同时都不发热,应当是它的供电或者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
拆开查查呀,一般控制电路坏不了,继电器啥的容易坏

网友:
发热砖长期工作导致的供电回路问题,楼主拆开看看吧!·电脑能修BGA更不在话下。

网友C:
直接联系下迅维BGA售后 会有人提供维修方法的

网友:
找【迅维】官方人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联系下迅维BGA售后 会有人提供维修方法的

这几天应该放假了吧

网友:
找下迅维售后吧

网友:
控制板子坏了把  拆下来xiuxiu

网友:
拆开 里面有个保险烧了 ,我遇到一次    我的是效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