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00B插VGA黑屏

楼主(2017-01-01):
S22A300B插VGA黑屏,指示灯是蓝色的,刷BIOS无果,打VGA组织也正常,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插VGA时,屏有显示信号无连接吗

网友:
万能驱动板成堆,换个板子好了,也不贵

网友:
往常都是刷BIOS就好,这样的故障还没遇到过- -

网友:
LED恒流驱动,灯条部分正常吗

网友:
看你描述,不知道你LED灯条能正常点亮吗?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不,,,。。

网友:
程序刷的对不对啊 在刷几个

网友:
背光有没有亮呢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台27的LED,不接信号不闪屏,接信号就狂闪。是背光电路有问题,电压在跳 。所以你得看看是黑屏还是暗屏。这驱动板只有VGA吗,有没试过其他DVI HDMI是否正常

网友:
行场信号 怎样啊

网友:
行场信号检查下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BIOS容易坏

网友:
不插VGA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