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集显不触发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1-01):
如题,拿来不触发,把主板拆了又可以触发,装上又不触发,以为主板打铁了,拆下主板后放那,第二天早上又不触发了,待机都正常,把电池扣了,再装上又触发了,过一会又不触发了,再扣电池也不触发,以为南桥,焊了南桥还是不触发,无意间把CPU取了,又可以触发了,再装上CPU又触发,过一会还是又不触发,然后把指轻轻压下CPU,就又可以触发,换CPU也不触发,不装CPU把CPU座子轻轻碰下就可以触发,这是什么情况 ?CPU座子虚焊也不会引起不触发吧,感觉应该是板子哪里断线了,换了南桥也不行,可是为什么每次都是轻轻碰下CPU座子就可以触发哟?这真是奇葩的板子

网友:
奇特的现象  先查下不触发的时候 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果然好奇怪的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