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方正T360一体机拔掉显卡板子可以显示么?

楼主(2017-01-01):
求助,方正T360一体机,华硕代工的主板,带独立显卡的板子,不显示,求助这个机器把独立显卡板子拔掉,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工作么?有哪位试过

网友:
我这台加电不显

网友A:
加焊显卡无果,我先耍一下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无果,我先耍一下bios试试

去掉显卡正常有否 希望有试过给你提供信息

刷BIOS 期待下文

网友:
这个要看机器是双显卡还是单显卡

网友:
看支持集显的话直接拔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显卡正常有否 希望有试过给你提供信息

去掉显卡应该不行 刷bios没好,应该是通病  论坛里面好几个一样的问题 电流跳变从1.6 1.7 2.8 2.9 1.6 1.7 1.5 1.3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