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10 3.3V短路

楼主(2017-01-01):
接了一台Z510的笔记本,最开始不开机,待机偏高,拆开量3.3V阻止为0。看图纸,断开电感旁边的PJ点,发现通向3,5V供电芯片的位置不短,拆开显卡处也是一样,最后锁定南桥,BGA拆下后量阻值正常,换了就正常,开机,点不亮,把原机BIOS读出来,用软件修改了ME文件,刷回去,正常亮机,烤鸡半天,没有问题,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又拿回来,说又开不了,拆开看发现还是南桥坏了,又换了一个,拿回去用了两天,由拿过来说不行了,我开机不加电,插上适配器,电流上去了,开机正常,纠结了,要不要拿给他,,,,,还有问题又麻烦,诶,郁闷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同学,支援一下

网友A:
这倒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怎么回事呢?

你怕是来灌水的哦

网友:
初始烧PCH,换后两天又烧菜PCH,这时要多测测才交客户.
查看桥有无缺少什么供电或者特别发烫,问清楚客户有无外接什么设备造成.

网友:
看下这路3.3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看下客户是否接特殊外设等

网友:
短路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