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7-01-01):
一块DDR5显存显卡故障为黑屏,侦断卡跑2A核心供电为0.9V依经验为正常,显存供电为1.3V,正常应为1.5V,场管和RT9529A电源管理芯片都更换过显存电压还是没变化,请教下各位大师应检查哪些?

网友A:
拆掉BIOS芯片,防止BIOS设定电压参数的影响,然后查RT9259外围工作电阻,看看有没有参数变化的。

网友B:
那要查有没有微短路,再查9529外围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BIOS芯片,防止BIOS设定电压参数的影响,然后查RT9259外围工作电阻,看看有没有参数变化的。

我也怀疑过BIOS,打算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查有没有微短路,再查9529外围电阻有没有坏

这个微短路怎么找?

网友:
专修显卡的?可是楼主在哪找图纸呢?还是材料多?材料多的话也好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过BIOS,打算重新刷下试试!

拆掉就行,最起码不受BIOS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行,最起码不受BIOS影响。

拆掉BIOS显存电压上升到1.92V,核心电压1.35,这个电压会不会损坏硬件?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用老PCI显卡插双显卡没法点亮,DOS下刷BIOS失败!

网友:
检查小阻值电阻,更换供电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掉BIOS芯片,防止BIOS设定电压参数的影响,然后查RT9259外围工作电阻,看看有没有参数变化的。

这也是一个好思路。。谢谢

网友:
显存供电是不是要等工作起来才变高的

网友:
查查反馈电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BIOS显存电压上升到1.92V,核心电压1.35,这个电压会不会损坏硬件?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万用表没问题,这个电压太高了。1.92V比GDDR3显存的供电1.8V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一个好思路。。谢谢

还行吧,毕竟显卡BIOS是涉及到显卡各个模块的供电。

网友:
量显存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C:
BIOS拆下再焊上现在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了,现在看样子快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拆下再焊上现在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了,现在看样子快报废了!

是一块什么显卡,上个图看下,每个显卡结构不同

网友:
也有显卡显存供电不参与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块什么显卡,上个图看下,每个显卡结构不同

影驰GTX460黑将

网友B:
根据这个图纸看看FB(4)脚连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个图纸看看FB(4)脚连接的电阻

拆下BIOS通电测量后再焊回BIOS芯片现在什么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高手都出来指导下!

网友:
检查供电线路上的元器件

网友E:
测过560TI,开机1。3V左右是正常的,动态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过560TI,开机1。3V左右是正常的,动态调节

现在就担心1.92V显存电压损坏了所有显存芯片,BIOS重新焊回去所有供电都消失了,应该是有损坏的东西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

网友F:
是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显卡

影驰GTX460

网友:
不太好搞啊 路过学经验

网友:
1.3伏也算正常的.

网友G:
N卡没装驱动,没正确调用驱动之前显存电压都是1.35V的了。
没装驱动,系统没调用2D或3D模式之前,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是一个定值,不受BIOS或驱动动态控制的。
那个卡没供电,还想玩下去的话从核心供电的EN查起吧,拆掉BIOS上电,铁定不会因此烧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N卡没装驱动,没正确调用驱动之前显存电压都是1.35V的了。
没装驱动,系统没调用2D或3D模式之前,显卡核心 ...

希望没烧吧,这几天要过年了要全家大扫除,手上没编程器,等有空去朋友哪里先刷BIOS看会不会是拆BIOS时芯片过热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