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换屏之后闪屏

楼主(2017-01-01):
如题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S系列需要把原来的屏的码片换上,或者刷屏的程序

网友:
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  可以刷个屏程序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动到屏线

网友:
刷码片就好了

网友:
联想原装屏就好了      刷码片

网友:
要刷程序了

网友:
点评器测试一下屏

网友:
不是屏本身有问题 就是码片

网友:
码片问题   不能用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