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台E40奇葩掉电的机器

楼主(2017-01-01):
         元旦啦,我还要继续上这无聊的班,那就再来一台奇葩机器,主角是E40,故障现象是按下开机键,电流直接上2A,然后马上掉电!

        按照一般思路这样的现象后级有可能有什么东西短路啦,可是拿着万用表在板上到处使劲的戳,就是没发现哪里短路,可能方向错啦!

       再看看掉电之前会出哪些电压,发现除啦PL20电感上没有任何跳变外其他电压在开机的瞬间都会跳变一下,看样子问题就在1.05V_VTT啦!

        查PU6的2脚供电有5V跳变,15脚有3V跳变,外围也正常,怀疑是芯片坏啦,三下两下把它干掉,换个新的,然后开机,居然还是会掉电,只不过电流变成

啦0.5A左右再掉!

       再测试PL20开机掉电的瞬间已经有电压跳变啦,难道芯片没换好?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人生啦,找来找去,没发现哪里不对。

       看看断开后级别会咋样,拿来刀片,切掉PJP2,PJP3,PJP4,PJP13,电流在开机瞬间电流又变成直接上2A多,然后再掉电,不过明显PL20上电压有1.07V然后

再掉电,PU6应该是已经换好啦。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缺电压还掉电的,当测到PQ89的时候偶然发现前面有个PF10的保险,用万用表变点啦一下,发现保险坏啦,难道是这里引起的?用一个零欧

的电阻代替,再插电,电流一路上去,应该是显示啦,接上屏,LOGO出来啦,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一开始查转换电压,就来得快一些,不过楼主也修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顶起,楼主非常细心

网友A:
e40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缺电压怎么会开机2A这么大电流呢

网友:
E40,掉电花屏,不显示

网友:
1.05V电压没有就会开机很大电流,我反复试过的

网友:
这个保险是通病

网友:
啊,原来我修到个通病呀!

网友:
运气不错,这种问题有时很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垃圾中的战斗机

同意,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散热器都会坏的超级战斗机

网友:
哈哈哈,战斗机都被我修到啦

网友:
少了两个电压  引起掉电

网友:
是保险电阻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修的很不错,学习了至少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可惜图片有点不清晰

网友:
我只知道这机器显卡容易坏,散热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险能用电阻代换吗?

最好还是换个保险
当然是在实际维修中 部分线路中的保险可以用电阻代换

网友:
E40的机器问题多多 显卡现存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换个保险
当然是在实际维修中 部分线路中的保险可以用电阻代换

确实是这样的,严谨的来说应该换保险上去,但是那么小的保险那里有那么多材料呀,电阻在板子上可以随手拈来,就用电阻替代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