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 rev1.2维修

楼主(2017-01-01):
今天元旦还要上班,来了8块ga-b75-d3v rev1.2,有四块是关机变重启,2块显示一下就掉电了,还有两块跑15代码,关机变重启,这8块主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觉得好难搞,查不出什么问题。。。不知迅维网的大神今天有没有上网,在线求解答。。。

网友:
关机变重启,查查USB_OC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还有就是ESD6管二极管芯片看看,在开机排针附近。跑15代码的,刷个BIOS,或者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USB_OC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关机变重启修好过笔记本的加焊桥

网友:
技嘉B75芯片组的板子好烂,有修到几个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关机变重启 看下网络唤醒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跑15的刷下bios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