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 不跑码

楼主(2017-01-01):
dell3421  不跑码  显卡螺丝柱子断了   以为显卡坏换了个显卡依旧不跑码    内存SM无波形  LPC也无波形   没点位找不到CPUrst   电阻没标识   电流0.7

网友:
BIOS刷了没啊

网友:
刷BIOS不行,估计就是CPU了

网友:
3421  bios坏的特别多

网友:
这个我有一次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板上有料号吧

网友A:
有些没有  比如 CPU  RST  就没的 那一圈  5 6个电阻 就标了2个    好多重要的电阻 都没标注  今天吧桥拆了 量 我觉得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都没问题  BIOS刷过几个了  确定BIOS是好的 以前用过的

网友:
刷过BIOS  没用

网友:
忘了说了   还会报警  报警 7声  有时候报警3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没有  比如 CPU  RST  就没的 那一圈  5 6个电阻 就标了2个    好多重要的电阻 都没标注  今天吧桥拆 ...

供电正常吗?---CPU供电,集显不出吧?
查桥的PG,CPU复位RESET#可借助假负载来测或者找分压电阻R510/R509

网友:
查供电吧 显卡好多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吗?---CPU供电,集显不出吧?
查桥的PG,CPU复位RESET#可借助假负载来测或者找分压电阻R510/R509

主板的供电都有 集显供电没有   没跑码   所以没掉  CPU集成的  lpt_rst 已经有了  CPurst估计只有拆了CPU来找了电阻没标注  找不到 没点位头疼 报价让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