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自己做的读写3代SPD工具,高手勿喷

楼主(2017-01-01):
没什么技术含量,把废板的内存槽切下来,然后飞线,怎么飞就不多说了,上图:P1020054_副本.jpg

网友:
网上有卖的,但千万别买那种没有焊接在板子上的,经常接触不良,以前差点烧了一条内存

网友:
这样不用拆芯片

网友A:
这个简单实用,就是内存槽这里剪的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实用,就是内存槽这里剪的太大了

是呀,其实就用到4个脚,飞了4根线,3.3v,GND ,还有 5 脚,6脚,其他脚都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其实就用到4个脚,飞了4根线,3.3v,GND ,还有 5 脚,6脚,其他脚都接地了

其实板子不用剪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板子不用剪也行啊!

因为5 6脚也连到了其他地方,如果能断开的话是不用剪的,这个板我没有看到连线,所以就剪了下来

网友:
不太理解啊,有哪位大师能指点下邮箱239636707@QQ。com

网友:
读取spd资料的?

网友B:
是的,很有用的,记得有个客户的内存不定时蓝屏,拿到人家售后质保,售后就在那里试,一上午也没蓝,他又抱着机子回来了,让我把内存插上,随便一刷,立马不亮了,售后立刻给他换了一条内存,对我很是感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有用的,记得有个客户的内存不定时蓝屏,拿到人家售后质保,售后就在那里试,一上午也没蓝,他又 ...

这方法有意思,直接干掉SPD内容让其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