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 0902 保护

楼主(2017-01-01):
asp 0902 保护  下管导通上管无电压,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换管子  芯片

网友:
我试下看看吧,,

网友A:
下管导通上管无电压什么意思?没懂,没12V?保护了看管子有没有击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导通上管无电压什么意思?没懂,没12V?保护了看管子有没有击穿呗

可能我表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