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 lx rev 1.00

楼主(2017-01-01):
p5g41c-m lx rev 1.00  CPU无供电,开启,升压脚,供电,都有,芯片也干了一个了,还是不出供电,该芯片是ASP0905  芯片保护了,下管G级有电压,现在不懂得要怎么弄了,大神快来救命啊

网友:
建议  找一份pdf 看看

网友A:
VID组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组合正常吗?

VID有高胝。。。。。。。。。。。

网友B:
保护了 查过压过流脚阻值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了 查过压过流脚阻值和电压

咯,这个好像很不好查,过流过压一般对地多少

网友C:
下管G极有电压,说明是反馈端口过流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管G极有电压,说明是反馈端口过流保护。

是不是查与IS脚相连的元件

网友:
华硕G41棕板,CPU供电没有,但是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尽量别修了,放弃,就算修好了,用不了几天又挂了。无时钟上,无时钟等其它问题好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查与IS脚相连的元件

是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