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52G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1-01):
今天接到一到宏基 4752G 用电源正常使用 接上电池检测不到电池,拆机测量各电压正常  根居论坛上朋友们的说法  EC  88731  BIOS  都换过了  问题衣旧    经过自己反复的 判断   更换PRN3901 后解决问题  个人认为有可能是个通病  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PRN3901 什么器件?排阻吗?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变大了还是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多为通信线路出问题或者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A:
最好传下图 便于分析

网友:
  替楼主补上图

网友:
这个排阻是做什么用的 有没有截图

网友B:
电池数据 时钟 插入检测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传下图 便于分析

不好意思  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数据 时钟 插入检测排阻

这个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