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工控机主板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7-01-01):
前些天修的,客户的一台工控机,据客户说在清理主板时,碰到了CPU供电部分的散热器,所以不开机了,首先测量CPU供电,双CPU的,果然有一路没有供电,查EN信号没有,查到前面有一路1.1V供电没有(对比好的一路),只有0.22V,供电IC为ISL6314,

测量EN ,VCC,PVCC都正常,测量上下管,G极,有波形,但幅度很小,看来是BOOT脚有问题,外接元件只有2.2欧和一个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找ISL6314,发现没有这个备件,打开PDF,看内部方框图

由内部方框图可知,BOOT脚由PVCC串个二极管而来,给内部PWM部分供电,突发奇想,在元器件盒里找到了一个IRF103,太大了,没时间了,先看行不行再说,在外面,接在了PVCC和BOOT脚相连的2.2电阻上,上电测试,居然成功了,真幸运

网友A:
上周还修到这个ISL6314,一样的现象,但是外接个IN4148,居然不行,所以说上次很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B:
那是芯片内部结构框图,不是电路原理图,,,,外接二极管可行,真是万幸

网友:
真是芯片级的维修啊!赞。IN4148频率太低了。

网友:
工空机修起来 就是要找各种芯片资料 勉强能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芯片内部结构框图,不是电路原理图,,,,外接二极管可行,真是万幸

确实是幸运,上周也碰见了一样的,也是外接二极管就没成功,应该是内部断线的位置不一样,ISL6314看来出这种问题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备几片,上周的是一块POS机主板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太急了,十几个工人在排队等着呢,没时间拍照,其实这次的维修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网友C:
这个修一台多少钱  我们收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一台多少钱  我们收50

工程机你都收50!!!我这收9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程机你都收50!!!我这收900

就是一台一代的工控机  商家拿来的  主板才收30  那个工控收的50  结果修好点亮之后那个人又说主板—5v灯不亮  真是不好伺候

网友:
这台修好收了500,楼上你修同行的肯定收不上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台一代的工控机  商家拿来的  主板才收30  那个工控收的50  结果修好点亮之后那个人又说主板—5v灯 ...

不喜欢故障还原,就这点维修费还BB,这样的客户最难搞,以前修主板,有的客户系统坏了都找你保,硬说还说不通,╮( ̄▽ ̄")╭

网友:
牛逼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还修到这个ISL6314,一样的现象,但是外接个IN4148,居然不行,所以说上次很是比较幸运的

请问大神这个IRF103 IN4148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可以接在了PVCC和BOOT脚相连的2.2电阻上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这样的帖子没图没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