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7-01-01):
换灯管后就变成这样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已排除不是显卡 线 干扰问题。

网友:
拍的太浑  截图补上来看看

网友:
图片效果不行,拍张清楚一点的

网友:
这照片太不清楚了,,但估计是你背光膜没有搞平整

网友A:
换灯管后就是这个效果,字体模糊。不是拍摄问题。

网友:
你屏线换了再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后就是这个效果,字体模糊。不是拍摄问题。

屏线可能没有接好

网友:
电路板里杂波干扰,屏线没有处理好~,或是电源没有关在盒子里面。

网友:
是不是你滤光纸的顺序搞错了啊。

网友B:
是不是用一会就有,灯管没焊好就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你的挡光片顺序放乱了

网友:
把屏线可以换一个,或清洁一下

网友:
屏线问题最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干扰,或背光板没放好或顺序不对。

干扰源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一会就有,灯管没焊好就会这样。

对了!开机一会就出现这个问题。灯管怎样才算焊好?我也套热缩管了呀。

网友:
换灯管不用拆屏的哦   在检查一下哪里没装好吧 屏里面

网友:
反正这样是交不了货的,楼主还是再拆开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换张屏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