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服务器500W电源,一通电爆炸声,吓蒙了..

楼主(2017-01-01):
从收废品哪买的一些坏电源,拿来练手下,我看这个很脏,块头比较大,就通电试下,一插电轰的一声.吓坏了.
把掉电之后,就拆开看了下 辅助IC 顶盖炸飞了,还好能看清是P开头的IC 想着可能是p1014.

把灰尘打扫下,要不然没法下手. 散热片太大了,索性全部拆除,拆下测量全部OK

保险,压敏电阻OK. 逐一检测

接着检查开关管附近相连的电阻,电容, 末级输出二极管,均未发现问题? 奇怪了辅助IC炸了 相连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未挂,IC怎么会炸了呢?

从好的长城上面拆下P1014 IC 换上 ,在逐一装上所有元件,在目测检查一遍 引脚有无焊接短路,OK  装回机壳,通电测试 SB 5V  绿线4.9V正常,
接上测试仪OK 各路输出OK.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  巴士

网友B:
怎么坏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坏了这么多元件,。。。。

楼主说的很明白,就是P1014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  巴士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D:
真是厉害,开关IC坏了,相连的元件竟然没有一个坏掉,佩服,牛逼。

网友E:
P1014这块芯片确实不大可靠,以前也修过长城的电源,也是爆IC查其它元件没事的,最后换IC搞定,估计这种芯片不耐瞬间电压冲击,最好有装有压敏电阻的滤波插排作防护才耐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电源,坏待机芯片,是长城电源的通病。

网友G:
这种1014很容易炸,长城的这个芯片已经成了定时*WF词语*,我现在修好了这种电源都不也自己用了.

网友H:
货真价实的电源,就是有通病。

个人觉得多年后才坏的是生产工艺不行导致的,也不排除是因为太脏了导致的

网友I:
灰尘导致的漏电短路.

网友J:
这万用表表针弄成夹子是为了方便拍照吗

网友K:
长城的电源维修起来很难受

网友L:
好电源。。其实长城的电源还是不错饿了。

网友M:
搞点704把上下脚粘着防灰尘和潮湿

网友N:
到底哪个电路坏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  巴士

巴士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坏了这么多元件,。。。。

炸的啊 一大片 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很明白,就是P1014坏了...........

楼主说P开头 估计是 1014 开盖了 不确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

长城真的 做工 质量 还是有保障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真是厉害,开关IC坏了,相连的元件竟然没有一个坏掉,佩服,牛逼。

坏了啊 肯定有相连的元件坏

网友O:
引用 网友E:
P1014这块芯片确实不大可靠,以前也修过长城的电源,也是爆IC查其它元件没事的,最后换IC搞定,估计这种芯 ...

多谢指点 看来下次 得加个 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电源,坏待机芯片,是长城电源的通病。

楼主不是说 是服务器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1014很容易炸,长城的这个芯片已经成了定时*WF词语*,我现在修好了这种电源都不也自己用了.

是的 遇到几次炸的了
按上次碰到 连副主变压器都扎断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这万用表表针弄成夹子是为了方便拍照吗

是啊,用夹子夹住,腾手出来拍照,用手机拍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坏了啊 肯定有相连的元件坏

按常理说与IC相连的元件肯定有坏的,排查测了两遍就是没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货真价实的电源,就是有通病。

个人觉得多年后才坏的是生产工艺不行导致的,也不排除是因为太脏了导致的

太脏了 怎么会导致 炸鸡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灰尘导致的漏电短路.

灰尘 是如何 导致漏电短路  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万用表表针弄成夹子是为了方便拍照吗

是这样的吧 一个人 操作的时候 没发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K:
长城的电源维修起来很难受

为什么 很难受呢 是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电源。。其实长城的电源还是不错饿了。

是的 也是好牌子 都能用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搞点704把上下脚粘着防灰尘和潮湿

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到底哪个电路坏了啊

楼主 说了 是辅助部分IC 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啊,用夹子夹住,腾手出来拍照,用手机拍的,

这手机 拍照也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按常理说与IC相连的元件肯定有坏的,排查测了两遍就是没有

所以 下次 切记 保险串灯大法啊
拿到电源 不要贸然加电 先拆开 看下情况 处理灰尘 更换明显损坏元件
先离线 测量一遍

然后保险穿灯泡
确认无短路了

才可以上电 测量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多谢指点 看来下次 得加个 压敏电阻

好的电源火零之间是接有压敏电阻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太脏了 怎么会导致 炸鸡呢

灰尘多了之后如果遇到潮湿天气容易短路,然后就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的电源火零之间是接有压敏电阻的

但是 长城的低端电源 很少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Q:
灰尘多了之后如果遇到潮湿天气容易短路,然后就炸鸡

哦 是这样 灰尘加潮湿 引起短路

网友:
修电源卖么 ?

网友:
修好了 测试没问题 就可以卖了啊

网友R:
不只是长城的1014喜欢炸  所有的1014都喜欢炸  这个IC有问题    本来可能坏了  放置一断时间后通电就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巴士  是什么意思啊

也想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到底哪个电路坏了啊

楼主的意思是P1014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长城真的 做工 质量 还是有保障的吧

做工还可以,就是选用的方案有点老.........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只是长城的1014喜欢炸  所有的1014都喜欢炸  这个IC有问题    本来可能坏了  放置一断时间后通电就炸了

是的 放一段时间 也会炸 按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什么意思..........

哦 你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P1014坏了.............

辅助电路 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可以,就是选用的方案有点老.........

老方案 成熟啊

网友S:
谁家的服务器如果是这电源坚决不要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什么意思..........

巴适          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O:
巴士  是什么意思啊

巴适   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S:
谁家的服务器如果是这电源坚决不要买。

可能是 普通的家用的 服务器上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巴适          好的意思

哦 第一次听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灰尘 是如何 导致漏电短路  指点下

灰尘潮湿就是导电了.

网友M:
704胶你百度下就使用说明就知道了,对一些高压引脚间打火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和防潮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灰尘潮湿就是导电了.

哦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704胶你百度下就使用说明就知道了,对一些高压引脚间打火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和防潮湿

哦 多谢指点 没用过

网友T:
修好了?  稳定不?我都直接换   飞电源 5元一个的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好的电源火零之间是接有压敏电阻的

586和586以前的时代,那时的中端或高端的电源才有,有些连共模差模电感LC滤波电路都有!现在嘛,二三百的电源你看不到什么好的滤波电路,还不如自己去买个好的滤波插座排,换上好的压敏电阻改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Q:
灰尘多了之后如果遇到潮湿天气容易短路,然后就炸鸡

这个不一定!,以前我的一个长城电源刚吹完尘,随便插上一个插座通电,马上来个放炮,吓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那个电源以前还好好的能用,突然就爆了P1014,以后我给这类电源通电都要用上滤波插座才敢按开关

网友P:
大家都放过鞭炮,声音也很大,感觉没什么怕人, 这玩意突然想一下 挺吓人的,毫无准备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以前我的一个长城电源刚吹完尘,随便插上一个插座通电,马上来个放炮,吓得我(一点准备都 ...

我看到论坛里面有人说p1014这个芯片好像本身就有问题,容易炸,所以修此类电源还是小心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看到论坛里面有人说p1014这个芯片好像本身就有问题,容易炸,所以修此类电源还是小心点

我插电的时候都是把开关按掉 ,插好站在旁边再开,呵呵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可能是 普通的家用的 服务器上边用的

家用的也不用这个,我的MicroServer Gen8定位家用也没用那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好了?  稳定不?我都直接换   飞电源 5元一个的处理的

好电源 长城 航嘉的 品牌的 还是值得修下的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586和586以前的时代,那时的中端或高端的电源才有,有些连共模差模电感LC滤波电路都有!现在嘛,二三百的 ...

以前的电脑贵啊 586 都上万啊
现在电脑便宜了 质量 就不行了

好的滤波插座排,换上好的压敏电阻改装
这个没见到过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以前我的一个长城电源刚吹完尘,随便插上一个插座通电,马上来个放炮,吓得我(一点准备都 ...

看来 1014 就喜欢炸啊

请教下 滤波插座 怎么弄呢 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家都放过鞭炮,声音也很大,感觉没什么怕人, 这玩意突然想一下 挺吓人的,毫无准备啊

还是很吓人的 很怕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看到论坛里面有人说p1014这个芯片好像本身就有问题,容易炸,所以修此类电源还是小心点

可能炸的比较多吧
修电源 都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插电的时候都是把开关按掉 ,插好站在旁边再开,呵呵

这样 离得远点 心里感觉安全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家用的也不用这个,我的MicroServer Gen8定位家用也没用那种电源.

那就严格意义上 不算服务器电源吧

网友U:
基本都是副电源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 1014 就喜欢炸啊

请教下 滤波插座 怎么弄呢 有图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以前的电脑贵啊 586 都上万啊
现在电脑便宜了 质量 就不行了

把LED灯的降压电阻串接一只1W的27K电阻,使它的阻值约等于33K,不要直接换33K电阻,二只电阻发热好过一只电阻发热(这是我的经验),压敏电阻可用20D431K,AC交流电压275V就行,个别位置有空的可以把原来的130V的压敏串联使用(相当于260V的AC电压),美式的插头是(地线在上)左火右零,不要搞错要不然红灯会亮的(正常情况只有绿灯亮),地线接触不良或没地线红灯也会亮(我有时用来查建筑插座用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U:
基本都是副电源坏的多

都有可能吧 不好说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把LED灯的降压电阻串接一只1W的27K电阻,使它的阻值约等于33K,不要直接换33K电阻,二只电阻发热好过一只 ...

感觉 有点复杂啊
普通的插座 没有电路板 吧元件焊接上去 感觉不好 弄啊

网友V:
是不是里面太脏了,短路了,一定要把电源清理干净在通电测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O:
那就严格意义上 不算服务器电源吧

我认为那就不是的,就是个普通家用台式机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感觉 有点复杂啊
普通的插座 没有电路板 吧元件焊接上去 感觉不好 弄啊

普通的插座当然没有电路板啦!这种插座原来是给一些精密仪器用滴 懂电子维修搞容易得很!就改4只或6只压敏电阻和一只LED降压电阻(6.8K可串联27K或直接换成33K/1W)就得,焊接要用调温焊台的铬铁才能焊得开,普通的不行,焊接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里面有二只温度保险,如果焊接时间过长会熔断的

网友E:
以你的技术第一次搞可能思路会有点糊涂,做完就发觉很简单,当然如果你认为美式插头不好找插座也可以改成国标的三插10A,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改成10A国标三插的,后来发现美式的15A插头比国标三插头插得更可靠牢固,后期买的基本是15A美式

网友W:
这个IC坏的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里面太脏了,短路了,一定要把电源清理干净在通电测试。

不好说 上次按的一个长城的1014 也是好好的 在那出来 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认为那就不是的,就是个普通家用台式机电源。

估计楼主 可能描述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插座当然没有电路板啦!这种插座原来是给一些精密仪器用滴 懂电子维修搞容易得很!就改4只或6 ...

这样的 插座 是不是 可以防止过压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你的技术第一次搞可能思路会有点糊涂,做完就发觉很简单,当然如果你认为美式插头不好找插座也可以改成 ...

新手 感觉还是蒙啊
有电路图看下吗 好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IC坏的多的,

是的 很多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这样的 插座 是不是 可以防止过压保护啊

当然防过压、防浪涌啦!不过你要选好压敏电阻的阀值,一般后缀471代表470V、431代表430V、391代表390V,其实真正的AC交流电压是300V、275V和250V,20D表示它的直径。滤波的效果取决于你选用的电压阀值,其中我的经验是20D391 最好不要用在有LC滤波的电路上!!我试过结果发热得厉害,主要是它阀值较低而电网的波动波峰较大时,通过的电流较大加在滤波线圈上因此发热得很,如果没有线圈则可以直接用在电路上(发热很小)。 电路图根本不需要呀(不用改电路换元件而已),就直接更换5只或7只电阻就行了,没必要搞复杂了!要注意的焊压敏电阻时的温度和时间,不要把旁边的温度保险给熔断了!!压敏电阻在电路板上的代号是MV1-MV6,LED降压电阻R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防过压、防浪涌啦!不过你要选好压敏电阻的阀值,一般后缀471代表470V、431代表430V、391代表390V, ...

多谢这么详细的指点

网友:
楼主在用生命危险机器

网友:
这是通病长城的p1014经常爆炸

网友:
其实长城的电源还是不错

网友:
长城的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真是大神级别的大师,亮点,测试表笔挺好是夹子的,测量电路好省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