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背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1-01):
下午拆了一台红米1s电信版清理感应器,
安装回去之后开机,在显示MI的地方不断重启不能进系统,
之后检查开机键短路,更换开关后进系统正常。

但是又出现新问题,当图像为暗色黑色类时会黑屏背光关闭,白色的图像或者色彩艳丽的图像时显示正常,
包括刚开机时的MI界面都会黑屏(界面就MI字是亮的背景为黑色),系统亮度调节正常各功能都正常,
尝试过重新刷机无效。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碰掉的元件,清理的感应器还OK不

网友:
这个 你拆开动过了 真就不好说了 重点看你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
没有掉元件,感应使用正常了,换了开关键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没掉元件,感应清理后使用正常,不会是更换开关键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