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修好映泰H6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1-01):
  映泰H61不出CPU供电维修一例
                       按照时序  内存--桥--PLL--总线--CPU--集显供电!首先测内存供电OK

                                                                   桥供电OK

           1.8V PLL供电OK

                          总线供电OK

    CPU供电0V不正常

通过跑线18脚开启信号链接旁边一个三极管 测量开启信号为0V,第1个管子控制级为0.7说明正常的 已经发出开启CPU供电 来拉低第二个管子B级使其截止1V左右电压通过上拉电阻给到18脚来开启CPU供电 第一个管子0.7说明正常 C级为4.7V 没有被拉低 管子坏 或者接地出问题 实测接地OK

换完三极管后 再次测量开启信号为1.1V正常 CPU供电顺利产生1.2V

伴随着蜂鸣器 滴 滴 滴至此维修结束!严重缺分,路过的朋友来加分了。加分不扣自己分,你的支持就是我发帖的动力!新的一年祝大家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占个沙发   大赞巩班!

网友:
光加分也不回帖呀

网友:
好大的板..............

网友:
我是没看出电管的型号,你们看出来了吗?

网友:
ISL6363找的PDF

网友:
师兄很久没有发帖子了

网友:
按时序修板,思路清晰

网友:
也可以拆掉第二个三极管解决故障

网友:
确实是好久没见你发帖子了,有种重出江湖的感觉

网友:
修的好棒,向你学习

可惜文字描述所用的字体大了点,把我吓到了,恳请字体改稍微小号一点,谢谢。

网友:
修得不错   有图纸最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前途无量

网友A:
没系统地学过,楼主给补个课呗! 1.8V PLL供 电是什么供电?

网友:
三极管坏了无开启电压

网友:
捡钱的节奏。CPU供电EN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记住时序 没有图纸的板子  只能跑线了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缺EN导致的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系统地学过,楼主给补个课呗! 1.8V PLL供 电是什么供电?

锁相环供电,给CPU内存管理模块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