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不出1.5SUS

楼主(2017-01-01):
N5010不出1.5SUS   测51116  14  15  16 为5V   11脚为3.3   。。。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TON 自举  滤波  反馈

网友A:
测量11脚有没有en

网友:
换后级电容看下

网友:
可有瞬间电压?

网友:
负载没过流,上下管是否正常,VDDP,ILIM,VCCA,REF,BST是否正常.
换过芯片重点查查芯片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11脚有没有en

楼主说明了 11 脚 3.3

网友:
PWM 供电 查下和PWM有关的原件   有示波器可以辅助分析

网友:
1.5SUS 不是51116产生的吧!

网友:
FB反馈有没断线

网友:
升压电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