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7-01-01):
一台组装电脑,主板为华硕P5KPL-AM SE。送修时不开机,加电试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没主板电压开机针PW有3.3V电压,怀疑主板12V短路,拔掉CPU风扇,短接开机针ATX电源14脚绿线电压由高电平5V变为0V,但ATX电源风扇不转无各路电压输出。拔掉CPU插排,插上CPU风扇,短接开机针,风扇转一下就停,此时直接短接14脚绿线与地,风扇转,有电压输出。插上CPU再次将绿线短接,则不能触发,CPU风扇及电源风扇均不转,无电压输出。此机IO芯片为W83627DGH,短接开机针时测IO67、68脚均有3.3V-0V-3.3V跳变电压,73脚为高电平,72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测CPU场管、电感 ,驱动管、电源管理芯片均正常,但就是不开机,各位老师,我是刚步入电脑纵修行业的新手,求各位指一下,我该重点查哪个模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不是干这行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rsmrst正常不

网友:
板上有地方短路不?

网友:
查各大供电

网友:
拔掉12v供电看看开机不    开机了有可能是cpumos

网友:
拔掉12v供电    开机了就测cpu   mos管   看是不有击穿的   还不开机换电源测试   依然不开机测对地阻值

网友:
拔掉12V供电仍不能开机。ATX插口对地阻值均正常,12V供电插口对地阻值也正常。

网友:
我有一张主板型号和你的一样的华硕P5KPL AM SE,故障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能再次触发。CPU MOS管没坏,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找不到换的,现在丢一边了。

网友:
如果所有的触发条件正常之后还不触发就换IO或者加焊桥

网友:
谢谢诸位老师的指导,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是主板12V短路导致CPU挂掉,维修主板更换CPU后正常开机点亮。

网友:
你没修过啊,不行,换板了

网友:
专售各种华硕主板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