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托影,慢

楼主(2017-01-01):
接一32组装电视, 显示如图,感觉屏问题,大家讨论下,接的电视盒关了过两三秒图像慢慢变淡

网友:
这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的VGH电压丢失造成的,楼主检测一下屏上的电压。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我前段时间就遇到一台同故障的32寸机子,寻址板有VGH输出,但旁边的TAB板没有,后来是飞线解决

网友:
屏供电问题,但愿有幸修好.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屏难搞的。。。。。

网友:
内屏一般保修3年的  你看看有没有过保    不会修的别动手  不然毛病会扩大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VGH断线了  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