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T3I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1-01):
联想主板CFT3I不触发求助,待机电流0.06.不知道是桥的问题不。不是那个通病哦,

网友:
不触发就查触发电路  你啥都不查  没法帮你哦

网友:
开关脚有电压, io有电压跳变按开关

网友:
io到南桥之间的信号跳变有吗  看看io触发条件   时序

网友:
到迅维听一下理论课,你就会有一个清晰思路

网友:
量一下看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