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屏幕闪烁

楼主(2017-01-01):
AOC 屏幕闪烁 客户说是放窗口吹风 进雨水了然后  我用热风枪吹平板上的一个芯片SM4043刚加热后屏幕正常了 但冷却下来又闪了 是不是能确定这芯片坏了  显示器不太懂哇有木有大神告知啊~

网友A:
不一定是  进过水 先排查下有无进水痕迹腐蚀等   怀疑此芯片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  进过水 先排查下有无进水痕迹腐蚀等   怀疑此芯片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手上没这东西打算去淘宝买个 要10块一个好贵啊

网友:
未必芯片问题,你加热的是一片地方.

网友C:
要修好东西,10块钱我认为不贵

网友:
真的好奇怪加热马上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加热的周围小原件问题

网友D:
查呗,光这里说也没用啊,谁不是一查2换3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呗,光这里说也没用啊,谁不是一查2换3蒙啊

在等快递  花了20块大洋 在淘宝买了块板料等到了再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等快递  花了20块大洋 在淘宝买了块板料等到了再搞

不是10元么=。=!快递10元?,悲剧。。这么高的成本还不一定好,你也真下狠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10元么=。=!快递10元?,悲剧。。这么高的成本还不一定好,你也真下狠心啊

芯片是10元 后面想了想 万一是外围电阻 电容什么的   所以就20块买了个板料  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E:
此芯片坏的可能性真的很小,要不,把芯片供电的贴片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芯片坏的可能性真的很小,要不,把芯片供电的贴片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恩 等过两天板料到了再搞~

网友:
4043是个双场管

网友:
就算芯片坏 估计你焊上也这样

网友B:
板料到了 问题没有解决芯片被我换了 周围的 电容 电阻 二极管 场管都换的 还是那样  心累啊~

网友:
要具体测量   你疯抢可能加热到周边原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料到了 问题没有解决芯片被我换了 周围的 电容 电阻 二极管 场管都换的 还是那样  心累啊~

看楼主描述的现象,是高压板受潮,高压打火。重点检查高压包下面,接口处,清理,换掉接口。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 我的是屏幕用久了有跳  也是逻辑板 4043芯片和旁边的电杆烫手  周围电容没短路显现   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个电压的有 就是vgl 8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加焊下屏上的那个屏显大芯片,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这东西打算去淘宝买个 要10块一个好贵啊

楼主要是觉得10快钱的投资都嫌贵 还是报废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修好东西,10块钱我认为不贵

目测楼主是铁公鸡一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等快递  花了20块大洋 在淘宝买了块板料等到了再搞

楼主这投资太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这东西打算去淘宝买个 要10块一个好贵啊

芯片10块钱算便宜了,笔记本一个显卡芯片有的都要1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