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山特UPS C3K/C3KS 3KVA 不间断电源在线式电源板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1-01):
电源板无明显故障,机器开机也正常无错误指示灯亮,电源板无110v电压输出。开机测得各脚电压,看资料5-6脚阻值低还以为
UC3843芯片挂了,最后替换c813滤波电容就有输出了。1:1.5
3:0
4:0.8
6:0
7:8.5
8:1.08

网友A:
图纸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
好多电源都有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B:
是什么电源,什么机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收藏了。谢谢。。

是的 有图纸 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电源,什么机子用的?

UPS 电源啊

网友:
看PCB 严重发黄,元件老化厉害,不会是用了好多年了吧?

网友:
图纸下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