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300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7-01-01):
客户说手机用着用着就突然就再也充不了电了,也没有摔过。

拿到手机换过好几条数据线不充电,也不联机,电池肯定没问题。从【迅维】网找到GT-I9300的图纸,并确定了问题

尾插的第一脚测量不到5V,相连接的元器件也测量不到,而且第一脚对地阻值0L,初步判断是尾插被插坏了,赶紧淘宝买了3个一样的尾插,怕出现意外,让客户多等,就买了3个。

在学校练习一直用的是苹果的黑板,突然变成了绿色的板子,有点懵,贴上隔热胶,PPD868D330度把尾插吹下来,290焊接上去

虽然焊接的有点丑,但是提起万用表一测,5V有了!,赶紧接上屏幕和电池,插上数据线,充电的闪电标志出现了,80块到手

网友:
....图片怎么发

网友:
第一次发帖,发个图都懵逼了半天

网友:
尾插 插坏了 就是送钱的

网友:
插坏了 就是送钱的

网友:
准确的说不是80元到手,还没去掉进货和运费呢。也就是60元到手。如果不是尾插坏了。如之奈何,80元够不够呢?

网友:
说真的,我现在就只能换个尾插,还是那种通用USB接口的那种

网友:
这板的锡应该比苹果的锡熔点低吧

网友:
挣钱挣得爽

网友A:
80,价格可以,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价格可以,这么老的机器

三星的尾插比普通智能机的难些,它的脚位很多的。所以价格绝对不算贵

网友:
三星的这个尾插脚位是比普通的尾插多,80换个尾插不错啊

网友:
真好运,,,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价格可收到一百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