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4BE的图纸,或者帮忙看一下这里碰掉的是什么原件,找什么替换

楼主(2017-01-01):
求R4BE的图纸,或者帮忙看一下这里碰掉的是什么原件,找什么替换。
第一张图是板子背面掉原件的位置,第二张图 下面标叉号的地方 掉了一个原件。

网友A:
这两个应当是一样的,是电容

网友:
一端接地 应该是小滤波电容

网友B:
这两个应当是一样的,是电容  ,这都看不出来 。不会是来骗分的吧

网友:
量一下有一边是不是下地脚是的话就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应当是一样的,是电容  ,这都看不出来 。不会是来骗分的吧

如何替换,有没有具体型号和容量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应当是一样的,是电容

没有参数  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如何替换呢  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替换,有没有具体型号和容量范围

大小相同 颜色一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参数  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如何替换呢  给个建议

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对地阻值,一边是接地的话多半是电容

网友:
这应当是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