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2038打印口不通讯了,其它正常

楼主(2017-01-02):
夏普AR-2038打印口不通讯了,其它正常,主板报价八九百呢,就一块MCU板,问题应该不太大,想试着修一下,开机USB口没有5V电压

网友:
USB口的,修上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U口烧了,,,

网友:
仔细看发现,USB口附近的,TCP8126颜色有点不对,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