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hone6p 进水没触摸没指纹没照相的维修

楼主(2017-01-02):
先说题外话,好我的哥啊,早就关注论坛了,早几年只下载,导致积分变成负数,再也没法回帖更不要说发帖了。终于碰上买杂志送积分,这才能分享一下平时修机的经验。。

收到同行一个6p,进水不开机,他修开机后没触摸,就不会修了,送到我这里了。
先更换了大小触摸,还是没触摸,测量供电都正常了,就是没触摸,就打座子阻值,

发现问题,18脚没阻值,轻轻一碰那个电感,就掉了,直接短接,触摸ok

这脚就通向了传说中的通病 M1脚。同步信号

然后测试功能发现没指纹,添加按钮是灰色,测量座子有一脚也是没阻值,座子同行已经换过了,
原理图是这脚是3v供电通过电感到达座子,电感焊盘腐蚀严重,刮不出来了,芯片旁边电容能测到3v,直接飞线

指纹正常了

还有没照相,仍旧是腐蚀,两个点都变黑色了

刮亮后上锡

更换新照相座子,同时飞了个3v的供电给相机,我是喜欢借测试点的那个3v,不知道大家喜欢借谁的~
然后全部打绿油烤干

测试照相OK,

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维修结束。

-----------------------------------技术在交流中进步,转载请标明出处----------------------------------

网友A:
据说摄像头借3v供电,在暗光环境下拍摄不太好

网友:
  第一次在论坛看维修手机的帖,开头以为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进水就是毛病多呀

网友:
  哈哈  我也成功了  顶。。

网友:
进水腐蚀三个地方,有良好的理论,很好锁定故障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摄像头借3v供电,在暗光环境下拍摄不太好

不是哦。是直接短接主供电的vcc main会导致晚上拍显示异常

网友:
这么问题   那个同行 就算触摸不拿过来 别的故障也要拿过来了

网友:
要是只有HOME按键不灵呢???应该查J2118那一路???

网友:
进水机要仔细检查进水氧化的地方。

网友:
前两天一台没指纹,借了3v供电,装上没好,最后发现客户的指纹排线断了一半了!

网友:
飞线和维修思路精辟

网友:
看帖,楼主好像修起来听容易的样子,其实,不是太容易,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