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hinkpad S1 yoga触摸板不能使用故障

楼主(2017-01-02):
机型:联想Thinkpad S1 yoga
板号:LA-A341P
故障现象;触摸板和键盘的摇杆不能使用,后发现风扇也不转
此机接到手是客户拿来换键盘的,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我去这机子设计的变态死了,换个这个型号键盘的都知道,这个机子换键盘要把整机拆散,费时又费力,而且主板很薄很长,生怕主板掰坏了,,整个过程真是捏了一把汗。。
经过一小时总算装起来了,可是开机进系统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摇杆也不能用,以为是新到的键盘有问题,就把键盘拔了可还是不行,后又重新换硬盘做系统打官方的驱动也未果,本人比较懒不愿意去查电路想着没准是哪里没有装好。中间还出现了个小现象就是风扇不转   也没在意,  以为没有到温度吧。。实在没办法了   后来查电路发现端倪了, 供给触摸板的供电+5VS_TPCP实测只有1.4v,不正常向前查此供电还去了摇杆排线, 原来是由+5vs经保险F2902输出的,测量一端5v一端0v,万用表测保险证实保险已断,看了下规格1A32V,从料板上找了个3A32v的保险装上,电压出来了。。后来又看了下+5VS_TPCP还去了风扇,
怪不得风扇之前不转呢,此机到此已修复。
本贴为菜鸟贴,,昨天从论坛里也没有找到相关帖子,所以自己走了好多弯路,分享给新手互相学习,少走弯路,老鸟物喷。。希望各位赏个分数,本人定不负众望多出好帖子!!!

网友A:
还能找到图纸,不然不好下手

网友B:
+5VS 供电线路 问题      加分

网友C:
这么说的话  他本身的键盘也是好的咯?

网友:
这种太容易坏保险

网友:
原键盘是坏了吗

网友D:
原键盘也是好的吗

网友E:
保险没短路的情况下很少坏的

网友F:
有嘎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很细心,可以的!

网友G:
联想有些机是这样的,换个键盘要全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没短路的情况下很少坏的

保险质量不好  电流不稳定也有可能烧坏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的话  他本身的键盘也是好的咯?

键盘是坏的  已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 供电线路 问题      加分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找到图纸,不然不好下手

真的是呢  新本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键盘也是好的吗

原键盘确定是坏的才要换   有些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嘎的机器不好修

是啊 很费事呢

网友:
谢谢支持  还会写出更多好文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有些机是这样的,换个键盘要全拆开的。

那天换一个g50-80就是  全拆而且还有打胶固定

网友:
可以 还算比较简单的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新机型多交流,有好处。

网友:
换个键盘 还得给他修主板 不划算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的分页送完了

网友:
实用的总结经验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