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MAC OS X 系统安装盘时候,可以把多个版本系统做在一个U盘吗?

楼主(2017-01-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制作MAC OS X 系统安装盘时候,可以把多个版本系统做在一个U盘吗?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能不行把!!

网友A:
呵呵,应该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不行的。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做苹果双系统,windows系统都是现做吗?可以做好windows系统备用,装其它苹果电脑吗?

网友B(2017-03-21):
可以的 ,我看别人用过,自已还是想办法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看别人用过,自已还是想办法做一个。

就是比较麻烦,在别的论坛有相关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
可以告诉 你可以的 我的16g u盘 就是三系统一体从10.9到12.1

网友:
苹果安装win方法三种一种原机自带的百分百木有问题但比较麻烦 第二通过软件恢复备份好的系统 需要修改sip系统完整性  三是通过pe手动修改

网友:
顶起来~~~~~~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