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分析

楼主(2017-01-02):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分析

  一、检查手机开机是否,可以连电脑看是否能读取到数据,因为手机黑屏有些开机不正常,常见与进水或者摔过。

  二、区分黑屏是没有显示还是没有灯光,如果两个同时没有,先修显示。

  三、重装或者更换屏幕测试,区分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注:显示花屏多数是触摸电路不正常引起,所以修触摸电路。

  完全不显示黑屏维修:

  四、显示屏接口数据传输线相关阻值:9#754、11#753、15#754、17#752、21#753、23#751,如果某条数据对地阻值不正常,测通路上面的电感L4200、L4201、L4202是否正常,如电感坏短接即可,阻值不正常多数为CPU坏或者到CPU断线,阻值偏小可能是CPU坏或者短路引起。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1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1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1

  五、测显示接口37#是否有1.8V,此电压不装屏就能测到,如果没有的话,检查通路上电感FL4205,易坏可以短接,或者直接借一个1.8V逻辑供电。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2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2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六、测显示接口33#复位信号是否有1.8V,来自CPU通路上的电感FL4221易坏可以短接。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3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3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3

  七、测显示升压6V,可以在电容C4007、C4008非地端测,进水易坏引起开机大电流或者无升压6V,必须更换一样的电容,若升压不正常,测升压管U4000供电4V,在电容C4000能测到。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4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4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4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5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5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5

  注:测升压电感L4000和升压电容C4002是否正常,必须更换一样元件,如果以上都正常,但仍无6V,直接重装或更换U4000,与5S、6代通用。

  八、检查显示升压供电5.7V是否正常,手机装屏开机,在电容C4004测到5.7V,若不正常则显示升压管U4000或者输出通路漏电引起,通路上电感FL4200易坏可短接,通路上接地电容可以拆掉。U4000的C3脚为启动信号,装屏能测到1.8V,通到显示接口的28#,通路上电感FL4220坏可以短接,以上条件都满足,U4000还是不输出的话,直接重装或者更换显示管。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6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6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6

  注:负5.7V如果不正常,会引起显示花屏,例如显示白竖条或者显示色彩偏黑。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苹果6s开机不显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8417-1.html

网友(2017-02-04):
不显示一般都会先测量一下-5.7v,+5.7v和1.8v然后打一下屏接口的阻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2017-01-02):
不显示  都是先从 正负5.7  和1.8  加上座子阻 值下手

网友:
比较细仔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是干货。顶

网友:
感谢了  正需要

网友:
好帖子,写的详细!谢谢

网友:
维修流程写得很详细。

网友:
分析和维修步骤很洋实

网友:
老板发的很祥细

网友:
负五点七伏会引起斑马线或触摸不良

网友:
马上收藏,备看。谢谢。真详细

网友:
十分的细致到位

网友:

  一、检查手机开机是否,可以连电脑看是否能读取到数据,因为手机黑屏有些开机不正常,常见与进水或者摔过。

  二、区分黑屏是没有显示还是没有灯光,如果两个同时没有,先修显示。

  三、重装或者更换屏幕测试,区分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注:显示花屏多数是触摸电路不正常引起,所以修触摸电路。

  完全不显示黑屏维修:

  四、显示屏接口数据传输线相关阻值:9#754、11#753、15#754、17#752、21#753、23#751,如果某条数据对地阻值不正常,测通路上面的电感L4200、L4201、L4202是否正常,如电感坏短接即可,阻值不正常多数为CPU坏或者到CPU断线,阻值偏小可能是CPU坏或者短路引起。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1

  五、测显示接口37#是否有1.8V,此电压不装屏就能测到,如果没有的话,检查通路上电感FL4205,易坏可以短接,或者直接借一个1.8V逻辑供电。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六、测显示接口33#复位信号是否有1.8V,来自CPU通路上的电感FL4221易坏可以短接。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3

  七、测显示升压6V,可以在电容C4007、C4008非地端测,进水易坏引起开机大电流或者无升压6V,必须更换一样的电容,若升压不正常,测升压管U4000供电4V,在电容C4000能测到。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4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5

  注:测升压电感L4000和升压电容C4002是否正常,必须更换一样元件,如果以上都正常,但仍无6V,直接重装或更换U4000,与5S、6代通用。

  八、检查显示升压供电5.7V是否正常,手机装屏开机,在电容C4004测到5.7V,若不正常则显示升压管U4000或者输出通路漏电引起,通路上电感FL4200易坏可短接,通路上接地电容可以拆掉。U4000的C3脚为启动信号,装屏能测到1.8V,通到显示接口的28#,通路上电感FL4220坏可以短接,以上条件都满足,U4000还是不输出的话,直接重装或者更换显示管。

苹果6S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6

  注:负5.7V如果不正常,会引起显示花屏,例如显示白竖条或者显示色彩偏黑。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苹果6s开机不显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8417-1.html

网友(2017-02-04):
谢谢,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9-05-10):
楼主真的在A与牛C之间徘徊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谢谢。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