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几百块性价比高实用性强的示波器

楼主(2017-01-02):
新手修了一个多月的机器,目前遇到瓶颈了,CPU有供电、南桥复位和时钟都正常,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不跑码的故障,除了刷BIOS和查BIOS、南桥附近的电阻,已无从下手了,硬启动的故障几乎都可以解决,目前软启动,和跑码有关的信号方面没办法搞了,想买个便宜的二手示波器用,有没有用过很多种示波器的老司机推荐一款价格几百块,但是很实用的示波器,现在有一块板子掉电,目前用万用表量了发现RSMRST正常,SLP_S3#会掉,想用示波器去对比SLP_S3#和其他PG谁先掉,如果确认是南桥的问题就和客户商量是换桥还是不修,给一个比较实用的型号,最好是波形都能要测到,价格不贵但实用。

网友:
不需要什么乱七八糟花俏的功能,要实用,主板的波形可以测到就行,价格在几百块,二手。

网友A:
听着就像想拿几万块就想买辆二手’君‘用悍马似的,实用性强性价比高 几百块钱可能 吗? 真的有热情 干这行,非常喜欢搞维修就买三五千以上的TEK示波器,二手普源安泰信600-1000看成色买来也就摆设,对维修没热情不打算深入研究的不要买示波器浪费 钱。没示波器九成也能修,换件排除法会不会,手活好也就一下子的事情 ,拿个示波器对比来对比去的有时还不如依靠经验直接换件来的快。

网友B:
要买就买好的,不然用的你想砸掉的心情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着就像想拿几万块就想买辆二手’君‘用悍马似的,实用性强性价比高 几百块钱可能 吗? 真的有热情 干这行 ...

刚从学徒转过来不久,没钱啊

网友:
有安泰克的飘过,只要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从学徒转过来不久,没钱啊

那就把焊工练好,换个IO 供电芯片速度提上去,眼神犀利点,拆装熟练点,再多研究下电路基本就行了。

网友:
小白再次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焊工练好,换个IO 供电芯片速度提上去,眼神犀利点,拆装熟练点,再多研究下电路基本就行了。

我从第一次焊I/O开始,目前没有失手过,I/O早就换过了不是I/O的问题,况且RSMRST一直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
收个2手 的 还差不多。。。 全新的 几百块钱 买不到哦

网友:
期待结果出来

网友D:
几百块钱,只能买个二手的普源数字示波器,论坛经常有人挂上面卖的800到1200元的ds1102e,总体来说能满足日常维修需求,不过跟国外大牌没法比,速度,灵敏度,偶尔也会丢波。所以用国产的示波器,要多抓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百块钱,只能买个二手的普源数字示波器,论坛经常有人挂上面卖的800到1200元的ds1102e,总体来说能满足日 ...

多谢,朋友!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出价太低了 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
看了这多评论 我还是决定不买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就买好的,不然用的你想砸掉的心情都有

没用过示波器,新手前期就要瞎折腾嘛,几百块

网友E:
我有台安泰信1102CAL示波器,楼主想不想要。正准备出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第一次焊I/O开始,目前没有失手过,I/O早就换过了不是I/O的问题,况且RSMRST一直是3.3v的高电平

我说的是让你提高换IO的速度,换桥换显卡 换芯片的速度。很多时候 你依靠经验怀疑是桥有问题,直接跟客户报桥就是了,报的多有的赚,有那确定桥的功夫做其他 事,看会电影玩自己的不是更好,有的客户就算真的是桥坏主板坏他也可能会嫌贵不一定会修,这种 客户太多了纯粹就是来浪费大爷时间的,所以基本确定故障点要没把握 就多报点,往严重的收价高的故障报没错 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另外 我现在一个礼拜开一次示波器,灰尘大把的有啥用呢?九成机器都不需要用的上,剩下一成你要有热情 用示波器去死磕那都是看个人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安泰信1102CAL示波器,楼主想不想要。正准备出售呢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泰克,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