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待机0.00 开机跑0.6 不显

楼主(2017-01-02):
  各位大师:

         新年快乐!
         联想U410 独显  待机0.00  开机 跑0.6  不显示   95831B  的  集显不出电 PL13 电感      PL12  PL13  都有电

       两个BIOS  都写了    一样
       SHDN  信号 是不是  太低了  ?

网友:
PL6   VGPU_CORE  有电

会不会  有独显     集显 本来 就没有 电    但为什么  会有 这集显这个 电路  并且都装了 元件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吗。看看

网友:
有些独显供电是先出的,有些是跑码过内存出,有就不必纠结
没集显供电,SHDN1.1V,断HWPG电阻查看是否HWPG不正常拉低

网友:
有高手吗是高手

网友:
复位有没啊

网友:
很多有独显的机器集显不出电压正常

网友:
集显供电是U工作后二次SVID产生的GFX_CORE

网友:
所有  电感  都 测了   除了   集显电感    其它电感都有电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