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185WX1-400

楼主(2017-01-02):
求个HM185WX1-400 配2270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就是2270的板,不同的厂家,程序也不对应

网友:
找对应厂家下载程序就行了,我一直用基地淘宝店的跳线免刷的驱动板。

网友A:
这个185的屏有点怪,几个程序都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5的屏有点怪,几个程序都点不亮

也许你程序没有找对

网友:
万能驱动板   应该能点亮吧

网友:
要具体点,应当有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5的屏有点怪,几个程序都点不亮

看你什么板哦

网友:
一样分辩率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