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nm-a311 开机风扇狂转 30s左右掉电

楼主(2017-01-02):
客户送过来时不触发,放了半个多月。
保护隔离mos管坏了一个,修好触发了
亮机几秒以后风扇开始狂转,然后等差不多30s就掉电了
pe bios 不管何种情况下 都掉电
bios刷了好多个   自己用处me合成的也是一样  淘宝买了几个也一样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A:
BIOS会造成这种情况,但缺少电压也会这样

网友B:
风扇狂转-掉电
检查一下温度及温控

网友C:
独立显卡吗  检测不到显卡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掉电
检查一下温度及温控

温度不高。此机温控芯片没装。只有一个温控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显卡吗  检测不到显卡也会掉电

独显。有道理,回头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会造成这种情况,但缺少电压也会这样

还别说,看到亮机了,我还真没 测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独立显卡吗  检测不到显卡也会掉电

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我在bios里面把独显禁用。它就不掉电了。接下来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哪里的啊,放半个月客户都不催。。。我这里的客户上午拿来。下午就催修好了没。操碎了心

网友:
本本维修,经验就得共享

网友:
这样大家就都有进步!!

网友:
bios里关独显不掉。有方向了

网友:
之前来了一台跟楼主说的都是一个病,我换了CPU(SR1YJ)也是一样的掉电,刷了管网上分离出来的BIOS也是一样,最后没思路修不好还给客户了。
想来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我在bios里面把独显禁用。它就不掉电了。接下来就好办了

继续查下独显问题   显卡问题导致如此的 不多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我把独显禁用了就不掉电了。

网友:
这个独显供电用的MOS是复合MOS管么?最近碰到联想的独显供电MOS问题比较多,。那种复合MOS管比较容易出问题,如果是的,全换掉试试看。。

网友(2017-12-25):
修到过这台继续   是温控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