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进水有待机,小绿灯亮,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7-01-02):
型号:A1286年限:2010
版号:820-2915-b
故障:按开机不触发小绿灯亮

          开机看有无进水,发现屏线处有进水,cpu供电进水,清洗,测试有无短路。

  清洗过后,发现无短路,正好小绿灯也亮,习惯性以为3.42V已正常,没有细测,上电测试,故障依旧为小绿灯亮但不触发,有待机(电流)。
   看了有待机电流,开始以为待机正常,但是习惯性测试电压,发现3.3V不出,随机检查51980,51980的VIN为2.78V,不正常,往后查,

    其实这里顺序是反的,要先检测公共电压,12V,为什么我要先测3.3呢,是因为小绿灯亮了,修的多了,反倒是忽略了,需要注意!
    实测公共电压为2.78V 肯定不对,实测阻值也不短路,

  6259A,哈哈,先看看管吧,都正常,6259A供电等都正常,并且在收到机器的时候只有绿灯亮,不充电,而且这个芯片坏的也多,
直接拆的料板,换上去,OK,12V正常,这里要提醒一下
苹果的芯片老老实实拆机,买到的几乎不好用,不想浪费时间,就多准备一些料板吧,
   12V正常,测试3.3正常,上电吧,问题又来了,还是不触发,测试开关脚有变化但不开机
但是电池已经能充电了,先简后繁,备份BIOS,刷写论坛BIOS,故障一样
难道是io有问题?等等,充电电流3A左右,PRO都带有电池检测,没有电池或者电量低都是不开机的
等吧,十分钟过去了,机器自动上电了,还行,一个小时左右就弄好了,(高手勿喷,我知道我的速度还算慢)
打开屏幕看一下吧,我的个妈呀,白屏,不带这么恶心人的,难道屏信号转换芯片有问题?
想起来刷过BIOS,来吧,再拆开,刷上自己备份的,久违的苹果画面已出现,此机到此修复。
最重要的一点,一定不要盲目的自以为是,凡事一定要按照时序走,不然更浪费时间。
奉上淘宝购买的图纸加点位还有真正好用的BIOS,需要的朋友拿走吧,能加分最好。

网友A:
好久没写文章了,最近太忙了,还有一个3.3V短路的苹果,近期会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小白表示目前还没有修过苹果!

网友B: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不客气,我也喜欢研究苹果,有机会一起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写文章了,最近太忙了,还有一个3.3V短路的苹果,近期会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

已加分 期待发布更多的技术文章

网友:
一个小时还算慢啊,,今天修个pro,从不触发修到不出1.05V,,一下午,,还是没好,,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还没接触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加分 期待发布更多的技术文章

谢谢支持,近期会发布3.3严重短路修复的维修思路,记得加分哈,领导!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这款机器好像有点老了把

网友:
厉害 楼主精修苹果?

网友D:
最近生意不好  逛逛论坛给兄弟们加加分   准备回家过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生意不好  逛逛论坛给兄弟们加加分   准备回家过年了

哈哈。谢谢了哥们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上次修个电源指示灯不亮的 ,没有修好

网友:
已加分,最近也在研究苹果本修理,普通机器的收费提不上去了,修苹果利润还大点

网友:
很想修苹果奈何活太少,遇到了苹果无从下手。料板也无。只有欣赏楼主了。

网友:
进水不多还是 很好搞啦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之前有个进水的,开机不显也是修了好久

网友:
高手!苹果的机器不是很熟悉!一般我都要3-4个小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