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更换配件怎么分别那个是一脚啊刚开始学修手机

楼主(2017-01-02):
苹果手机更换配件怎么分别那个是一脚啊刚开学修手机 2个a4cpu 值了不下40次了才搞成这样大神勿喷  我是指所有的配件不是单纯cpu的一脚

网友:
一般都有一个标志

网友A:
难道就没有什么标志吗?期待大手子来回答。

网友B:
其它芯片一般上面有个小圆点,cpu上面焊点一面有个角有个小三角形

网友:
芯片或  焊盘  应该有标识或区分的 仔细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有什么标志吗?期待大手子来回答。

大师 你来谦虚了吗    每个脚位都有一个小点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 你来谦虚了吗    每个脚位都有一个小点点的

苹果手机板子上面怎么区分芯片到还好找只有几个看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它芯片一般上面有个小圆点,cpu上面焊点一面有个角有个小三角形

苹果手机主板上面怎么区分?

网友:
看看,学习下,还没有接触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板子上面怎么区分芯片到还好找只有几个看不清

主板上不能区分,拆的时候做记号,要不只能看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主板上面怎么区分?

有点位图可以看点位图上有标示,没点们图自己拆之前先看好。两样都没做就找相同的板或图片来对比。做多了自己都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你来谦虚了吗    每个脚位都有一个小点点的

大狼哥就不要来笑话我了,手机这行,我是白的不能再白。

网友:
做好记号,拍好照片。这个手工要求太高了不练好不能修手机。说真的。理论不是太难。

网友:
拆的时候和点位对比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A4的,底面的脚位不是对称的,仔细对应一下就找到了,上面的先拍照正确方位吧.

网友:
你拍的这面,有个三角标志的就是1脚。

网友:
建议放大镜下看,和显微镜下看,就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