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E4A 时开机 时不开机,开机会死机

楼主(2017-01-02):
客户拿来  说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开不了  ,插上电测试    确实。报价  客户走了。

SAMSUNG Petronas-15DE_BA41-01818A_CANKAO.zip

点位

SAMSUNG Petronas-15DE_BA41-01818A_GB0630.pdf

网友:
拆机,去掉 硬盘  光驱  等外设   插电测试   无果。 AMD 单桥,  感觉是桥的问题   但是加焊比较麻烦  先从BIOS 入手   网上查 没有,在某宝买的  刷上  没效果。加焊 桥 无果  重植  无果  加焊显卡 无果  。日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换了个BIOS 芯片  重新刷上  开机    OK  绕了一大圈   是芯片坏了 测试1天 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换了个BIOS 芯片  重新刷上  开机    OK  绕了一大圈   是芯片坏了 测试1天 没问题

不触发 走了弯路 竟然连显卡都加焊了……

网友:
HP的机器用其它机器上的BIOS存储器芯片或者是买的芯片刷上去即使你的BIOS是好的也不会亮机,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A:
一定要用它原来的存储器芯片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 走了弯路 竟然连显卡都加焊了……

搞毛了通通干一遍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它原来的存储器芯片才行

我随便找了个BIOS 芯片  刷上去就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 走了弯路 竟然连显卡都加焊了……

之前刷了BIOS    不好使  芯片坏的几率太小了  都没想过   修这么久,这是第二次遇到   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毛了通通干一遍再说

     能查的都查了   该有的信号都有  无语了

网友D:
是修好了吗,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修好了吗,BIOS问题?

BIOS  芯片坏了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E:
芯片坏了啊,,那么正常读写校检都正常的吗

网友F:
然后呢 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坏了啊,,那么正常读写校检都正常的吗

数据读写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后呢 刷BIOS好的吗

换BIOS芯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