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不显示

楼主(2017-01-02):
华硕X450VC 内屏黑屏外接显示器灰屏没有显示,但是键盘的大小写灯能用。刷过BIOS和换过显卡。那位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是排线的问题呢?

网友:
外接显示器灰屏,显卡工作都不正常嘛,看看显卡差电压不,那种小感易烧

网友:
LVDS跑桥,不能盲目来动显卡.N卡,除非压或吹显卡就亮的
板载内存先换屏蔽板载内存试试,检查PCH的LVDS模块

网友:
屏线换了没

网友:
桥输出 显示的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