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TC802T无WIFI无信号怎么维修

楼主(2017-01-02):
HTC802T无WIFI无信号  求思路

网友A:
查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  跟阻 值

网友:
重植或者更换wifi

网友:
我弄好了,天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  跟阻 值

没动芯片,天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自已修的话最好下份图纸查芯片上的供电,复位和时钟信号

网友:
查管理无线的芯片 工作条件

网友:
机子楼主已经修好天线故障引起的

网友(2017-02-03):
建议你查一下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等,条件满足就换wifi芯片本身

网友:
无线芯片 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里是严管版本,请不要有这种类似于灌水的回帖,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帖提问

网友:
收到,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