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开关灯亮屏幕不亮

楼主(2017-01-02):
今天收到一台Acer AL1916WA的液晶显示器,将电容换完之后依旧是开关灯亮屏幕不亮,外接高压和灯管没有问题,求问一下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观察一下灯管亮了没有,如果灯管正常点亮了,就检查驱动板,屏线,屏。

网友:
如果确定灯管与高压板是好的,那就测下驱动板过来的on/of是否不正常

网友:
换的电容旁边有保险丝,应该是断了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暗屏吧

网友:
查查高压电路吧

网友:
电源板可能性大

网友:
有图像吗,,

网友:
高压条的开启信号电压 有吗

网友:
测下驱动板过来的on/of是否不正常。

网友:
电源板的5v 12v是否正常,,,高压供电是否正常,,,高压的开启线是否有3.3v电压。。。灯亮不显示器可以先用强光手电照一下是否有显示。。。。。电压都正常高压没有出开启信号基本就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的话可以先刷mc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