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_PRO_DAOTWSMB6E0 REV.E

楼主(2017-01-02):
论坛里面有一个,但是板号好像不一样。这个是换桥以后淘宝买回来的。刷上后秒开机,本人用过,确定没有问题。解决开机慢的问题,刷2M的就好了。也就是PCH旁边的那个。另外一个4M的是EC旁边的,不用刷。用来解决别的问题的。实物图如下:

海尔X3_PRO_DAOTWSMB6E0

网友A(2017-02-24):
东西是好的,咋刷出来是神舟的LOGO呢

网友B:
我的是联想的 不能写?  这个桥 为什么坏,找到原因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官子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好的,咋刷出来是神舟的LOGO呢

这个不记得了。……。当时好像是海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联想的 不能写?  这个桥 为什么坏,找到原因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官子糊了

板号一样就能写,只是出来的LOGO不一样。不知道桥为什么会坏,我的是桥直接短路了。

网友(2017-08-15):
神舟的LOGO,屏闪不显的刷4M的解决

网友(2018-07-11):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记得了。……。当时好像是海尔的啊……

海尔X3 pro DA0TWSMB6E0 这款主板
神舟 战神K610D-i5 D1、战神K610D-I7 D2 都有使用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不触发的不知道刷BIOS是不是有用

网友(2021-12-07):
实测,开机速度快,但LOGO是神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