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位图打不开

楼主(2017-01-02):
我下载了一个华硕主板点位图FZ格式的下载好了刚开始是可以打开的 第二次打开里面就空的 没有点位图,然后我再重新解压刚刚下载的点位图,打开还是空的 请问大家是是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的是XP系统

网友:
点位被自动删除了,,,,,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看看  我用这点位 也是每次都要重启电脑才行不然打不开

网友B:
点图被自动删除了。 我的方法是 先安装官方版本,然后用河蟹版的主文件覆盖过去,每次打开 FZ 文件第一次报错,第二次就正常了。不用该系统时间,FZ文件也关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看看  我用这点位 也是每次都要重启电脑才行不然打不开

我重启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图被自动删除了。 我的方法是 先安装官方版本,然后用河蟹版的主文件覆盖过去,每次打开 FZ 文件第一次报 ...

你说的官方版本是什么意思我用的就是迅维网下载的点位图软件然后下载FZ文件直接打开的·

网友:
ctrl+F10打开图纸. 否则会被删除

网友C:
不要关联,会被删除的. 只有ctrl+F10 才不会删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关联,会被删除的. 只有ctrl+F10 才不会删图纸.

大哥怎么把它不要关联,你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打开软件,ctrl+F10打开图纸.

图纸放在fab 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