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小电源和台达电源内部拆解多图欣赏!!

楼主(2017-01-02):
本来想拿这个练手维修的,测试这两个电源都是好的,只是功率太小了,是20针的而且没有有SATA接口,没地方可用,
放着没用,卖废品可惜,,,,,,,
全汉FSP小电源

拆开一看 这么脏 无法下手

一顿水洗,凉一晚上,看着舒服多了吧

台达的做工真不错,比长城的好多了,我都不忍心拆了

网友:
看来 最近也迷上 修电源了

网友A:
这电源 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B:
现在修电源还可以,比修台板好赚

网友C:
前面修过几个类似的。

网友D:
其实修电源并不难,主要是里面密密麻麻,不好下手,貌似现在主动FPC要好一点,前一段破天荒的修了两个全汉440W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 是什么故障呢

没故障是好的,但是也用不上啊,拆了卖废品,

网友F:
这小电源,用上了的话,还不便宜。每次修不好,都从淘宝上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小电源,用上了的话,还不便宜。每次修不好,都从淘宝上买。

确实如此, 买的话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电源还可以,比修台板好赚

看来 也修电源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面修过几个类似的。

这样的电源 也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修电源并不难,主要是里面密密麻麻,不好下手,貌似现在主动FPC要好一点,前一段破天荒的修了两个全汉4 ...

对于高手 不难
象按这样的新手 很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故障是好的,但是也用不上啊,拆了卖废品,

哦 拆解欣赏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小电源,用上了的话,还不便宜。每次修不好,都从淘宝上买。

不会吧 向版主 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修不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确实如此, 买的话也不便宜.............

这一般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向版主 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修不好呢

估计是修不如换挣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哦 拆解欣赏下的啊

看着做工还不错,可以留一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向版主 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修不好呢

有的电源用的芯片,淘宝上买就要40多元,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的电源用的芯片,淘宝上买就要40多元,就放弃了。

一个芯片 怎么会这么贵呀 都比电源还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着做工还不错,可以留一留..........

楼主拆着玩的 估计认为没什么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修不如换挣的多........

可能是这样的吧 或者修的不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

就是台机品牌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个芯片 怎么会这么贵呀 都比电源还贵了

加上还要花功夫查故障,不合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着玩的 估计认为没什么用了吧

用时方恨无,不用时只想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台机品牌电源......

没见过这么长的 这么小的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加上还要花功夫查故障,不合算................

除非客户愿意出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用时方恨无,不用时只想扔........

是的 说的太对了
按都遇到几次了 坏显卡  都给卖了 感觉没用啊
遇到个显卡风扇坏了 也找不到风扇了 换新的 有不值当

网友H:
20pin插24pin可以用,cpu4pin和sata可以拆其他电源补,有两个同样电源的话可以绿线黑线连接分担负载 新手意见!

网友I:
楼主真是清闲,还有时间拆机研究,羡慕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 说的太对了
按都遇到几次了 坏显卡  都给卖了 感觉没用啊
遇到个显卡风扇坏了 也找不到风扇了  ...

支持,也有同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除非客户愿意出钱啊

客户愿意出的不多,因为换个山寨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pin插24pin可以用,cpu4pin和sata可以拆其他电源补,有两个同样电源的话可以绿线黑线连接分担负载 新手意 ...

20 24理论上 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是清闲,还有时间拆机研究,羡慕啊

也是属于 兴趣爱好吧
上次有个高手 修电源 还是专业美术工作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也有同感........

看来也有遇到这样的 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客户愿意出的不多,因为换个山寨的很便宜.............

客户不愿意给钱 就没办法了 不修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也是属于 兴趣爱好吧
上次有个高手 修电源 还是专业美术工作者呢

我等还需努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愿意给钱 就没办法了 不修算了

只能说多数情况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等还需努力..............

按是新手 技术不行啊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多数情况是这样............

难道有也特殊情况 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难道有也特殊情况 吗

也有少数懂行的顾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 技术不行啊 还得继续学习

没必要天天如此谦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源 也修的啊

前面没事干修着玩的,修好后就扔在那了等那年能用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少数懂行的顾客........

懂行的顾客 那估计 价格 就包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天天如此谦虚..........

确实是新手啊 不是谦虚的 好多东西都不懂的 就经常 上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面没事干修着玩的,修好后就扔在那了等那年能用到吧.

放着 会不会放坏了啊 受潮 灰尘的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放着 会不会放坏了啊 受潮 灰尘的什么的

放久了的主要问题是电容容易失容,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放久了的主要问题是电容容易失容,漏电...........

这个不知道啊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啊 学习了

电解电容的固有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解电容的固有缺陷...........

难道象 电池一样  有损耗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难道象 电池一样  有损耗的吗

电解液易失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着 会不会放坏了啊 受潮 灰尘的什么的

可能性应该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解液易失效...........

好电容的质量 好还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应该是有的。

以前 主板和硬盘都能放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电容的质量 好还有没有关系呢

名牌电容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J:
修电源需要以前修家电的那种深厚的电子基础,现在一般这种高端的电源见的也不多,普通的电源就没有修理的价值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名牌电容可能会好一些............

还是以前的 电容质量好啊 上次遇到的一个DELL的 电容 03年的 到现在 测试容量也没下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电源需要以前修家电的那种深厚的电子基础,现在一般这种高端的电源见的也不多,普通的电源就没有修理的价 ...

普通的电源就没有修理的价值啦 ‘
小问题 修修  大问题就不值当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前的 电容质量好啊 上次遇到的一个DELL的 电容 03年的 到现在 测试容量也没下降多少

电容的评价指标比较复杂,只看容量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评价指标比较复杂,只看容量不行的.....

是的很多参数
比较重要的是 容量 和内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很多参数
比较重要的是 容量 和内阻吗

确切的叫法为串联等效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很多参数
比较重要的是 容量 和内阻吗

储存期间电容器内部的杂质离子破坏介质氧化膜还有电解液中的水分侵蚀介质氧化膜等都会使电容器的漏电流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储存期间电容器内部的杂质离子破坏介质氧化膜还有电解液中的水分侵蚀介质氧化膜等都会使电容器的漏电流增 ...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切的叫法为串联等效电阻........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K:
楼主这是在研究电源啊!想请教下主动PFC楼主都有那些经验,出来分享下呗!

网友G:
以此推断,03年电解电容如测容量正常(电容表测),则估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在研究电源啊!想请教下主动PFC楼主都有那些经验,出来分享下呗!

这个很多人想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前的 电容质量好啊 上次遇到的一个DELL的 电容 03年的 到现在 测试容量也没下降多少

电容除了关注容量 耐压还要关注阻抗 品质因数这些。

网友:
应该叫容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在研究电源啊!想请教下主动PFC楼主都有那些经验,出来分享下呗!

主动PFC 比较难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以此推断,03年电解电容如测容量正常(电容表测),则估计有问题,,,,,,,

会是什么问题呢
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多人想知道........

按也想知道 这个资料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除了关注容量 耐压还要关注阻抗 品质因数这些。

阻抗 品质因数 这些万用表 没发测到啊
所以一般都看容量的吧

网友:
哦 多谢知道 学习了卡莱电容参数真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会是什么问题呢
指点下

学要用电桥测试的结果,然后再具体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学要用电桥测试的结果,然后再具体分析...........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这样测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这样测试吧

维修一般不用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学要用电桥测试的结果,然后再具体分析...........

要测具体的参数还是要上电桥,普通万用表在这方面比较弱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这样测试吧

这只分析问题的经典办法,想要搞清楚为什么就只能采用经典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维修一般不用这样,.........

哦 所以看看 容量正常 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测具体的参数还是要上电桥,普通万用表在这方面比较弱鸡。

想你修服务器电源 设备应该好点吧 应该有电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只分析问题的经典办法,想要搞清楚为什么就只能采用经典的办法.............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哦 所以看看 容量正常 就行了

而是优先考虑代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想你修服务器电源 设备应该好点吧 应该有电桥吧

维修如没有电桥,就用代换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而是优先考虑代换.......

哦 这个更简单的 直接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维修如没有电桥,就用代换法....

一个电桥 价格太高了 除非对电容 要求严格的维修
一般情况下 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你修服务器电源 设备应该好点吧 应该有电桥吧

有个手持电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桥 价格太高了 除非对电容 要求严格的维修
一般情况下 没必要吧

支持,维修还是优先代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更简单的 直接代换

如果不查钱,可以考虑电桥.......

网友:
手持的都一千多吧 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支持,维修还是优先代换.......

有仪器可以精确判断好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查钱,可以考虑电桥.......

没必要啊 又不是专业的
按是业余的 修修电源简单问题的新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仪器可以精确判断好坏

可搞明白一些所以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啊 又不是专业的
按是业余的 修修电源简单问题的新手

很多业余高手,仪器很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 比较难修啊

现在一体机上好多这类电源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多人想知道........

不知兄台知道多少 出来分享点呗 少了不嫌少 多了不嫌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搞明白一些所以然.....

一些所以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业余高手,仪器很多的........

按也业余新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现在一体机上好多这类电源啊

是的 所以比较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知兄台知道多少 出来分享点呗 少了不嫌少 多了不嫌多

上次 兄台 说了 也没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些所以然是什么意思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次 兄台 说了 也没资料啊

这方面资料比较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所以比较难修

遇到的也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这技术要求就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方面资料比较少...........

有好资料 就分享下吗 新手 可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遇到的也比较少.............

设计的 比较复杂 所以不好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要求就高多了

确实如此,要求一定的理论和分析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 比较复杂 所以不好修

确实技术也比较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确实如此,要求一定的理论和分析能力..........

理论这关  就很难过啊 新手得不断的 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技术也比较复杂..........

期待高手 分享更多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理论这关  就很难过啊 新手得不断的 学习才行

如果不是专业的,一般理论这块比较薄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专业的,一般理论这块比较薄弱..........

是的 想按这样的 新手 理论就比较波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 想按这样的 新手 理论就比较波啊

动手能力强也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动手能力强也是高手...........

新手 得提高 就得不断的 向高手学习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 得提高 就得不断的 向高手学习啊

你的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小电源,用上了的话,还不便宜。每次修不好,都从淘宝上买。

楼主把好电源当废品卖了,版主淘宝买这个好电源来用,还不便宜。为啥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动手能力很好...........

按是没事 练练的啊 不行了啊

网友:
全汉的用料做工优秀,但质量超垃圾,台达的质量不错,但维修相当麻烦。

网友:
功率怎么弄大点啊

网友:
这样的电源值得一修,有维修的价值,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台达做工不错

网友L:
小电源比台式机电源难修
qq33152
恩,电路复杂一点,比较难修
详情

网友(2017-02-01):
引用 网友L:
小电源比台式机电源难修
恩,电路复杂一点,比较难修

网友:
台达的变压器有特点

网友:
台达的原装200多一个

网友:
fsp自己加个插头就可以了剪线或者直接好在12v5v上

网友:
这种电源我这还有两个 感觉 难得遇到 用这电源的机器

网友(2017-03-12):
买了个台达电源,可惜是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