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430 LA-4211P 1A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7-01-02):
近期接手一台联想G430,不显示(屏幕无任何反应),待机0.1,出发0.2-0.9-1.2左右就不动了,显卡是G98的,坛子里很多遇到这个问题看样子大部分没搞定,其实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南桥损坏居多,有的是USB明显损坏,有的USB阻值正常,有人直接杀显卡,有的刷BIOS,还有干北桥的。
    大家的做法不是不对,但是要注意的是有的很多同行杀完显卡,BIOS没好就没下文了,偶尔有看到usb损坏的直观故障搞好了除外。
经过我自己维修的经验,大家遇到LA4211P  V:1A的板子,刷完BIOS没进展的话,建议先换南桥82801IBM。
  这机器的显卡不在显卡门里面,貌似也不轻易会坏,至于BIOS,是最容易维修且本着先易后难的观点。(BIOS貌似这本子也不怎么爱坏)。  至于北桥,一般更不容易坏,还不如先开刀南桥。

网友:
USB的数据和时钟阻值不良 跑线发现南桥坏的吗

网友:
一般南桥坏不坏打下两根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子USB爱短路 显卡到是不怎么坏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容易坏 老机器了